x201i开机电流到0.4左右掉电

楼主(2014-05-12):
   x201i触发电流上到0.4A左右掉电,没思路了,哪位大神懂的请说说。谢谢

网友:
估计是通病那个问题 你网上找资料吧

网友:
还缺电压啊

网友:
板载cpu的 cpu坏

网友:
修好了吗?分享下

网友:
我的是插电瞬间0.3机马上消失,测试公共点也没电压,测试隔离管只有与电源接口一端有电压

网友:
你这CPU应该电压吧,先测量一下CPU有否短路,没的话果断刷BIOS

网友:
板载CPU有问题吧

网友:
这机子的BIOS很容易坏的,测到CPU供电正常,复位正常就刷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