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IC的EN脚电压的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14-05-12):
前两天修个映泰880的板子。CPU无供电。电源管理型号是:6717!!按照通病换103排阻没好。今天换个电源芯片也没好!但是就EN脚的电压问题有点收获。请教高手确定下!
    这个板子一开始没供电时候我记得测14脚EN的时候是有1.25V的。后来拆下来测EN脚就没有了。在外面跑线,找了半天也没结果。再焊回去也没有。只有一次有过3.3V,今天换新的也是有过3.3V(注:网上买的ic估计是翻新的。焊脚不沾锡,总是焊不好),对比过一个好板子正常的情况下空板14脚电压时3.3,上CPU正常的是1.25v。
   长久以来,一直以为EN脚的电压由外部提供。现在觉得这个6717不是,至少,EN的12V分压是内部来的,因为,我按图纸上找外部的12V分压电压根本没有。所以是不是6717是内部开启EN的。???。

网友:
楼主既然有图纸,那就看EN连哪里哦

网友:
AMD芯片组主板电源管理芯片开启信号,由内存供电通过三极管转换,在电源管理芯片外面会有一个上拉电阻,并不是芯片内部自己给的。

网友:
EN1.25V是正常的。

网友:
跟着一楼的思路去查,不会错...

网友:
楼主你是犯傻么,EN脚如果不是外部提供的,那EN还有神马意义??

网友:
跑下题,我发现如果主板不支持某种型号的U有些时候也会没有EN

网友:
你是有一个芯片的图纸吧!!我倒是还没见过芯片自身发出的又不是R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