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触发0.49A不动声色,已修OK。(小经验,供参考)

楼主(2014-05-12):
下午接了一台Z360。故障:按开关能开机,开机0.49A,无任何反应也不掉电...
拆机测各大电感没有短路,除了3/5V,其它各项供电都没有...
心想是不是有电压没转换过来,找图纸有图就是好办事...
测PQ44和PQ53的4脚都没电压。但是1256脚都有电压,之前遇到好多是+15v有问题,但是现在13V左右,正常。
看图产生3VSUS和5VSUS要受控于SUSON,

而SUSON来自于EC的112脚,追过来测112脚居然SUSON也没有发出。

好吧,既然SUSON也没发出,就冷冷心,按照时序来吧(我是倒着来的)。
首先,产生SUSON的关键条件是EC要收到SUSC#这个信号才发出SUSON,而SUSC#确是在南桥收到开关信号后,依次拉高SLP_S4和S3,SLP_S4就是SUSC#,测SUSC#没被拉高,测SLP_S3(SUSB#)也没被拉高。必须要拉高才能产生后续。。。

问题是不是出在桥身上?因不敢轻易换桥啊,先打值看看有没短路,这2信号阻止都正常,bios也刷了涛声依旧。。。好吧,锁定目标开始换桥,HM55的桥,之前有存货还有4片。还有半个小时下班关门,这里关门很坑爹,不声不响就给断电,还是 抓紧时间,最后时刻换好,上电测试,看着电路哗啦啦的上去了,心中大喜。接屏上电,美丽的LOGO又出现啦。。。至此本机修理完毕!一点小思路供大家参考(有不足之处请大家指出)。赚分为王道,走过路过的给砸点分吧。

 会员13267822元2023-7-31 11:53
 会员13267822元2023-7-31 11:53
 会员10822元2023-2-8 12:40

网友A:
嗯,写出来的不错,像是讯维出来的人。分析的还行,起码触发的条件在这。供电,时钟是前提。下次也一并写上去,显得更专业。

网友:
比较细心  吃票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写出来的不错,像是讯维出来的人。分析的还行,起码触发的条件在这。供电,时钟是前提。下次也一并写上 ...

好的,没问题。

网友B:
HM55的桥坏的好多啊!修机器按时序是没有错误的。

网友C:
楼主山东哪的??我去拜师

网友D:
支持山东老乡。分析的很好。分已经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HM55的桥坏的好多啊!修机器按时序是没有错误的。

是啊.HM55坏的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山东哪的??我去拜师

淄博,师傅不敢当,可以互相交流。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淄博,师傅不敢当,可以互相交流。

我济宁。我技术差的很,,学徒阶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支持山东老乡。分析的很好。分已经加。

谢谢。互相交流。。

网友:
楼主思路蛮清楚的,看时序倒着推,也是种方法了

网友F:
你换桥没刷BIOS  ?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换桥没刷BIOS  ?

我换桥之前有刷过,这个换桥都得重刷BIOS?不刷是不是风扇狂转?求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换桥之前有刷过,这个换桥都得重刷BIOS?不刷是不是风扇狂转?求回复。

嗯 我换过 要刷的

网友:
换桥应该需要刷

网友(2014-07-08):
思路清晰 不错

网友:
恭喜楼主,又挣到了

网友:
楼主应该是开了店然后再去的实地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