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450显卡板图纸+求问U450显卡版BIOS

楼主(2014-05-12):
没办法去淘宝买了显卡版图纸。。。坛子里有的都是坑,另求问。显卡板BIOS 在哪里。。真纠结。别人都说有2个BIOS先发图
显卡板图纸 COMPAL

网友:
显卡板上U70.是空的。。是不是应该添加

网友:
解决了。。偷机取巧。取了。PD6。

是它BIOS永远复位

网友:
你这样做能稳定吗???

网友:
今天也接到1个,待机0.04,按开机键没反应,测3V只有0.2V ,5V 只有0.3V,阻值正常,拆下显卡主板,3V5V正常,楼主机器也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