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4-05-12):
东芝181复印件,本来故障是出纸问题,换了分离爪跟定影辊,出纸正常了,可是打印复印都有黑条。头大了。求师傅指点
问题

网友:
鼓芯充电接地不良,从新安装鼓芯试试

网友:
楼主没说明走纸方向,怎么帮你分析呢。

网友(2014-06-11):
应该就是鼓芯充电不良。。。。

网友:
应该是鼓芯出问题了,查查看

网友:
鼓问题大,鼓芯换了不行就充电那块

网友:
跟充电棍有关系吧,,,检查一下

网友:
黑条的距离刚好是鼓芯的周长,清理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