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 更换键盘插电屏幕就亮白屏闪

楼主(2014-05-12):
头大了,就更换了个键盘,哪儿都没动啊。现在一插电源,屏幕就亮白屏,一闪一闪的。

短路了? 拆掉更换的键盘,以及内存,硬盘,光驱,螺丝等能拆的都拆掉,还是一样。

这从哪儿开始查啊?一头雾水,更换键盘前,明明是好的啊。。。那么背,键盘也能烧主板?

网友:
那你把原来键盘换回去呢,屏还闪不?只听说过换屏有码片的问题,没见过你这样的..........

网友:
初步判断是屏短路或者说是屏线短路造成的。
破Y系列的键盘挡板,拆的时候可能用力过大了。赔死了,今晚的烤鸡腿没了。。。

网友:
又看了眼,键盘挡板也碰不到屏线啊

屏幕?更无从谈起啊,换键盘我没事儿碰屏幕干嘛。

难道我拆机前没烧香,光线不好,明天再说了,郁闷死了

PS:Y430 高压条短路,会造成无法开机,屏幕乱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