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开机掉电,求助

楼主(2014-05-12):
一台东芝L700的机器,I3独显,HM65机器,拔掉外设开机5分钟掉电,换掉NEC大电容,cpu供电MOS管,充电芯片,PCH北桥,排除掉风扇温度高,还是一样。刷了PCH BIOS,还是一样。。。掉电的时候,进PE五分钟不掉电,装硬盘进不了系统。就掉电。重做系统时候,用系统盘装WIN7,系统盘读出来,然后就掉电了。用原装适配器还是掉电。看了论坛里面的文章,下了EC BIOS刷了不开机,换回原来的EC bios程序可以开机。

网友:
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
NEC大电容做好了吗?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问题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滤波不良的供电,还有看是不是有供电芯片虑焊和不良引起。

网友:
掉电之后可以马上再启动吗

网友:
这种东西不好说,我上次遇到 一个二修的掉电。直接被我秒杀掉的。就是因为散热没做好。。上家动了很多东西~~

网友:
顶,,,,,,,,,,,

天意wx -4 实地培训的不能这么灌水 下次严格扣分!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显卡虚焊也会掉电啊。

网友:
不是电容问题?

网友:
这种不用示波器的话很难修不像是通病

网友:
建议双踪抓波!

网友:
换过全新的南桥HM65,大电容换过,而且加的330的电容,加了6个,波形也还正常。。今天加焊了一遍显卡,不装CMOS电池,装上电池和原装外接电源,可以装WIN7系统了,也可以进系统了,但是稍微感觉进系统后反映有点慢。。。然后关机,装上CMOS电池,照样接上原装适配器和电池,结果开机十多秒又掉电,掉电后还可以开机,然后又掉电,多开机几次,结果开不了机了,不触发了都。。。郁闷啊
我怀疑是不是EC芯片或者EC BIOS的问题。。。

网友:
装好系统后,用鲁大师测试过,显卡温度和CPU温度都在50度左右,主板温度在71度,不知道鲁大师测试的主板温度是指哪个芯片?

网友:
估计要用抓波!

网友:
此机器已经修复了,目前装上cmos电池,外接电源进系统一切正常,解决方法是,换回原来的机器的cpU供电MOS管,。。。现附上BIOS和图纸,给有需要的人哈,经过实践是OK的,放心下载,版号是DATE5DMB8F0。。。

网友:
积分转正  我要下载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