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实习二修SL400集显rocky4050

楼主(2014-05-12):
基地笔记本二期实,二修主板ASUS ROCKY4050集显主板,拿到主板先打值没有发现明显短路的,插上可调电源,主板自动触发测个大电感供电正常,上CPU假负载,测CPU供电时钟复位都有,测到基准电压的时候,发现没有,查图CPU基准电压由总线供电直接分压过来

现在总线电压已经有了,肯定是中间的原件有掉件,或者有断线,仔细一看,断电后仔细看了一下CPU座子旁边有2个电阻不翼而飞,对照点位图一看正好是基准电压的上拉和下拉电阻,料板上找2个相同的电阻换上,再上假负载测试发现CPU基准电压已经出来。
装上真U跟内存电流0.7不动,抓ADS#抓了几次都抓不到,假负载打值什么也正常,按照时序来应该CPU工作条件正常,CPU就会发出ADS#,可是死活就是抓不到ADS#
于是去问阿林老师,阿林老师说换条导线抓下试试,结果一换上阿林老师给的导线果断抓到ADS#(被漆包线坑了,之前也是用的漆包线涂上焊锡在别的主板上能抓,建议大家还是用电线里面那种细铜丝效果好)

然后去抓SMBUSFRAME#都没有,于是上内存打值卡,打值都正常,LPC总线打值也正常,于是再次请教阿林老师,阿林老师说LPC_FRAME#跟PCI_FRAME#都没有的话可以先拆掉PCI总线上面的原件,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拆掉 读卡器芯片,插上可调电源电流跑到0.9,果断用示波器抓SMBUS

这一次没有失望波形一下就出来了
接上外接显示器完美亮机

网友A:
楼主你这个故障是不是 读卡器芯片挂了?

网友(点评):
是读卡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故障是不是 读卡器芯片挂了?

是的,拆掉了读卡器芯片

网友:
果然是黄大仙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额 好深奥的感觉  什么时候到我啊

网友:
他拆读卡器是为测试波形,这板是没出CPU的基准没出来,靠总线电压分压而来的

网友:
学习过的师傅就是不一样,好想去学

网友:
迅维的就是有思路牛

网友:
基地的就是不一样呀!

网友:
小小白请教下,ADS#怎么抓能指点下吗,谢谢了。。

网友:
两个波波抓的很专业

网友:
楼主思路严谨,值得佩服,抓波功夫不错

网友B:
此板是联想的不是华硕的,看看你的贴又学到了一些,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板是联想的不是华硕的,看看你的贴又学到了一些,谢谢分享,

联想的机器,ASUS代工的主板

网友:
楼主教教抓波大发撒

网友:
基地就是牛,师傅也好,值得去学,可惜,少年不努力,老了才伤悲

网友:
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没有pci-frame 是查pci通道及挂在上面的设备

网友:
有没有高手说说SMBUS    EDID  在哪抓的

网友:
真是高手啊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2014-06-12):
学习了,你说的ADS#抓到不,是不是用漆包线接在主板上面ADS#的点上,再去漆包线上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故障是不是 读卡器芯片挂了?
如果换了是你 你也想不到时 读卡器坏了造成的 LPC 和 PCI 两个帧信号都没有 可以尝试下 拆掉 PCI 总线上的设备 这句话 记住了

网友C:
厉害这么快就修好一台了

网友:
这个版号的图纸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