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3S本有待机不触发维修一

楼主(2014-05-12):
一台同行的华硕X43S本,待机电流0.023,待机电压正常。

按开机键无反应。

因为没有图纸,也没有标号,按正常的时序,先在EC(IT8572E)周围找了一下,最后发现,67脚SUS_PWRGD电压只有0.8V,有时有1.5V这样。这个电压明显不正常。

对着这个67脚,跑线路,跑到一个四脚的排阻上,该排阻一头连EC67脚,另一脚3.3V。

拆下该排阻测量,发现有一头是10K,找了个相同的排阻更换上去,EC的67脚恢复正常3.3V,可以正常触发。

后来在论坛上搜索了一下,这个问题很多人遇到,由于找不到图纸,手机拍的图片也太差,没办法上图。

p这里说一下这个排阻的位置。该排阻在触摸板左键的左侧螺丝孔的左上方,旁边有一个三极管及一个六脚的芯片,下方有一个大点的电阻。上方有个点,标号是:PJP8103.。大家如果找不到,就跑一下EC的67脚。

网友:
估计是进过水的

网友:
没有发现进水的痕迹

网友:
华硕的本本出现排阻问题,这个已发现在a43s k53 k42j上都有

网友:
华硕的没有图纸,没有点位图,是不好修。

网友:
华硕的机器这么爱坏排阻呢!

网友:
asus 机器新出来的电阻都爱坏,不知是何缘故

网友:
哦,这样啊,一般这样都先从EC开始

网友:
谢谢楼主  今天碰到台一样的    搞好了

网友A:
既然没有图纸,楼主是怎么知道67脚是SUSPGD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没有图纸,楼主是怎么知道67脚是SUSPGD呢

找EC 的PDF呀

网友:
收藏一下以免日后遇到又不记得了,现在论坛不怎么好搜索

网友:
本人也遇到过没修好,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学习了。

网友:
EC的脚位功能会随着BIOS的不同而改变。看PDF不靠谱。

网友:
这应该是通病!

网友:
是通病么????

网友:
楼主厉害,发图上更好点,好理解

网友:
ASUS 无图,也无标示,是不好找,楼主,还不错,能跑出线路,,也算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