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CF360下表RUN灯闪的维修

楼主(2014-05-12):
       11年买的CF360返修台,最近老是出现下加热表有时暂停RUN灯闪的现象,
联系售后客服,给出的几个故障点:
RUN灯闪的话就是启动这一块的问题,一共就几个可能性
:表电路板和表壳接触不好
:表壳后面的接线端子或者启动开关接线接触不好
:机箱里面启动继电器和插座接触不好
一一排查,还是同样的问题,最后怀疑是不是下表内部电路有问题.
断开下表所有控制线,只留220V供电,在下表14.15脚之间接一个自复位开关让下表空载工作,这样就不用怕其它地方又出现新的问题.
通电运行,RUN灯闪的现象还是出现,确定下表内部电路有问题,按下复位开关发现RUN灯就闪,也就是下表运行的时候14.15脚断开就出现RUN灯闪的现象,说明下表14.15脚内部电路有问题.
拆开下表,顺着14.15脚检查,找到两个并排的二极管,经测量发现右边的二极管有问题,从坏主板上拆下一个二极管装上,恢复BGA之前断开的线路,通电运行,OK,RUN灯不闪了,下加热升温正常.坏的二极管位置如图:

右边的那支二极管.
顺便将上下加热风扇电路改成静音,预热表电源线加一自锁开关断开,这样在修小板卡的时候控制预热部份不工作,省电,呵呵,生意不好,能省则省.

网友A:
这种二极管常坏可以当作经验来针对来针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二极管常坏可以当作经验来针对来针对

赚点积分,赞一个!

网友:
开始修了。我的260风扇有点声音,想拆开看看

网友:
有点叼呵呵 都会修BGA了

网友:
高手哇,都能修BGA了!

网友:
这个你都开始修不得了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赚点积分,赞一个!

囧,积分原来是这样来的

老毛桃一键还原,是一款傻瓜式的系统备份和还原工具,目前最好用的备份还原工具。它具有安全、快速、保密性强、压缩率高、兼容性好等特点,特别适合电脑新手和担心操作麻烦的人使用。
http://www.laomaotao.net/?W5568

网友:
楼主厉害,只是给你说了一下大概故障点,没想到表坏了你都搞得定。厉害值得表扬一下,以后老用户碰到同类故障都可以借鉴一下楼主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