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关于移动光纤宽带连接无线路由器

楼主(2014-05-12):
你好,想咨询一下我安装了我们这里的移动光纤宽带,想使用无线路由器,不知道怎么安装。我这个上网的时候,不用连接宽带连接,就是一开始安装的时候,插上那个网线,打开浏览器后弹出一个移动上网的页面,然后输入了我的手机号和密码就能够上网了,以后上网的时候,打开电脑就直接上网了。

网友:
你买个路由器的店里就会教你怎么使用

网友:
正常连接路由器就行,不要设置。第一次连网时会转到中移动上网页,你输入账号就可以。正常上网后你在进入路由器设置一下无线就行。可能有的路由器不行。你要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