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个MCU。显示器山寨的21.6寸屏M216H1-L01

楼主(2014-05-12):
驱动板型号715G2883-1-6
主芯片TSUMU58EHL-LF-1
显示器品牌是什么E.......

:Q:Q:Q:Q

网友:
改个通用驱动板吧,修显示器都从来不看什么资料,坏什么换什么,钱好收,自己也不用那么累。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网友A:
是啊,改吧,这好像是什么易美逊吧

网友:
在淘宝可以买到

网友B:
试试这个看看行不?版号和主芯片是一样的!

715G2883-1-6 TSUMU58EHL-LF LTM200KT03.zip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看看行不?版号和主芯片是一样的!

虽然能点亮。但是分辨率不对,还是很感谢你。你的应该是海尔19寸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改吧,这好像是什么易美逊吧

本来想改的,结果手上的通用驱动板不给力,点不了高分屏你们都用什么型号的通用驱动板改啊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网友:
程序搞到了。刷上就好,给力,需要的M我,QQ10108440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