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海尔T400奇怪问题开机自动进入F12引导界面!

楼主(2014-05-12):
紧急求助、海尔T400奇怪问题开机自动进入F12引导界面!不装键盘也一样,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是BIOS   EC  还是桥呀。
此版桥和CPU在一个芯片上,太贵了!!!!!
另外请问这个板子版号怎么看呀。  领求BIOS 一份、、、万分感谢各位!!!

网友A:
查下VCCRTV电路是否正常,CMOS电池是否3.3V  BIOS刷下 有些机器好像要装硬盘才会进系统不装就会进BIOS

网友A:
PCB US45INE1 MB 8L REV:01是版号

网友:
有的机器没有检测到硬盘还会进引导模式

网友:
还有个问题就是你的机器是否是WIN8 是的话就是bios设置下就可以

网友B:
设置一下,要么就是BIOS有问题

网友C:
插上硬盘试试。不插硬盘很多机器会出这种情况的。

网友:
是否硬盘有问题呀

网友D:
上次碰到过一个,是把硬盘重新分区解决的

网友E:
有的机器必须装上硬盘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VCCRTV电路是否正常,CMOS电池是否3.3V  BIOS刷下 有些机器好像要装硬盘才会进系统不装就会进BIOS

认到硬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置一下,要么就是BIOS有问题

想刷BIOS 但是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上硬盘试试。不插硬盘很多机器会出这种情况的。

插硬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上次碰到过一个,是把硬盘重新分区解决的

任何设备都不引导 没法分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的机器必须装上硬盘才可以。

装硬盘了 也认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 US45INE1 MB 8L REV:01是版号

这个是谁家代工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任何设备都不引导 没法分区呀

拆了硬盘到别的电脑上也不能分区?

网友:
键盘坏了吧

网友:
进pe试试呗

网友:
进BIO恢复一下出厂设置        如果还不行就硬盘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