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龙门,差点误判,想象不到的问题点

楼主(2014-05-12):
换屏的机器,新的屏幕换上去,屏幕中间有条纹,不停地闪烁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不会有此现象

网友A:
DELL 的适配器有两种电流3.34 A/4.62A使用不一样的 肯定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 的适配器有两种电流3.34 A/4.62A使用不一样的 肯定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

用可调电源出现上述问题,屏裂了换屏的机器,走了弯路

网友:
仔细点,可避免走弯路

网友:
哦原来是屏裂了,还以为是用原装适配器就好了呢

网友:
DELL对原装适配器的要求挺高呀!

网友B:
这个上面提示的英文就说了

网友C:
能详细点,再详细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上面提示的英文就说了

那个适配器报错在BIOS里面可以关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详细点,再详细点吗

换屏的机器,新的屏幕换上去,屏幕中间有条纹,不停地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