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N4010关机便重启

楼主(2014-05-12):
dellN4010机器关机变重启,第一次开机不进系统按按键关机可以关机,只要进了系统,关机软关还是强关,都会重启,系统重新做过,不知从哪下手,小白求助

网友:
按时序往回查下,看看哪个电压没关掉。还有开关按钮是不是会有高低高跳变 3.3V正常不。排除下BIOS

网友:
bios 刷过吗?

网友:
南桥有可能也有问题哦

网友:
看看batlow信号是否不正常啊

网友:
是不是你在BIOS里面把远程唤醒开启了?

网友:
先软后硬,先恢复一下BIOS配置,如果还这样,应该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查下·····WAKE#唤醒

网友:
南桥问题的面大一点。

网友:
BIOS恢复一下出厂设置     开关有连电没有?

网友:
是不是开机电路的问题

网友:
从简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