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池电压低的疑问

楼主(2014-05-12):
求教各位,小弟在修一块主板,只装电池VCCrtc电压低而且有浮动(不能保存设置),上电VCCrtc电压正常,经查双二极管和其连接的电容都正常,怀疑IO,把74脚切断后症状依旧,借用一张图,是什么问题啊

会员57429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A:
会不会是c333漏电呢

网友:
是不是电阻阻值变大了啊

网友:
将电阻R287和电容C333都换掉。

网友:
你的跳线帽有没有错。

网友:
你可以换下电容感觉那个坏了就换那个

网友B:
有时候电池座上的触点氧化生锈也会造成,我一般是加点锡

网友:
可能电阻有点虚焊  加锡

网友:
换电路哟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c333漏电呢

这个电容没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电池座上的触点氧化生锈也会造成,我一般是加点锡

我加焊过了,接触良好,顺便问问,1脚对地应该有阻值不?

网友C:
R287之前都正常,那会不会后级的电阻阻值变大,分压了?毕竟晶振旁边还并了一个电阻。VCCRTC要给晶振供电,晶振才可以起振,那么如果和晶振并联的电阻阻值变大,会不会导致3V的RTC分压?出现你所说的2V多?
经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R287之前都正常,那会不会后级的电阻阻值变大,分压了?毕竟晶振旁边还并了一个电阻。VCCRTC要给晶振供电, ...

感谢回复,不过我是在跳线没有连接的情况下测量的结果,即1、2脚是断开的情况下此时并无rtc rst# 我要晕死了

网友:
电池座漏电

网友:
有可能是桥吧

网友:
就一个电容和电阻啊,都查查。另外注意有无过线孔

网友:
南桥出问题了吧

网友:
查查是都电阻坏或者被拉低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