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4-05-13):
今天碰到一台,夏普256L的复印机每次一开机就提示粉量低,然后就自动添加碳粉。然而添加完后还是提示粉量低 印出来的字偏淡 粉盒已经换过二个了还是一样的,求大神指导一下该怎么解决~

网友:
粉浓度检测传感器
同意楼主:
5.0
大志a
同意楼主:

网友:
打印机属性有一个调浓度的试试,不过感觉是机器问题~

网友:
估计你机器还有点问题。。。。。

网友(2014-06-14):
是检测粉的传感器问题。

网友:
修好后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
真是搞 不懂,你是不是修复印机的,换了一个粉盒还报墨粉旦底,一定是TD传感器的问题了,回忆一下机器之前有没有别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