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一IO的问题

楼主(2014-05-13):
主板是杰微的N78MT-B4,原因是不触发,IO W83627EHG,IO我已经换过一个,还是老样子
.67脚3.3V有 跳变,71脚无跳变电压0  72脚5V没跳变,但是表笔不小心点到71和72脚就开机了,,是什么回事呢,难道还是IO问题?

网友:
跑71脚的线

网友A:
楼主应该付个图纸,下载请加点分,这是美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付个图纸,下载请加点分,这是美德

IO 83627PDF

网友:
一般换个IO就好了

网友:
开关到IO断线了吧。。。

网友:
75脚RSMRST有没有3.3v,按开机针时73脚SLPS3有没有(南桥发过来的)3v左右的电压?

网友:
跑线吧,这个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这个板子好想没IO吧。。我修过 断线的问题考虑

网友:
脚位搞清了再修吧,盲修是修不好的。

网友:
你71脚是什么啊!!!W83627开机不是68排阵到IO  67IO到SB  73SB回来的SLP_3#  72绿线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