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510难题

楼主(2014-05-13):
一台宏基的笔记本,顾客买了没多久,后来自己装系统,没装好,就拿给我装,我按F12,看不到U盘和光驱也看不到硬盘,于是进CMOS里去设置,调了 两个小时,该试的都试了,但还是不行,头痛,请问有装过这款机子的WIN8或WIN7系统,求解,,,

网友:
前两天,我也遇到了一台是东芝的,在bios里认的到硬盘,进pe认不到。最后没有搞定。你有没有改过硬盘模式。

网友:
在BIOS里面有个系统模式的选项,还可以百度啊?

网友:
恢复下BIOS配置!

网友:
在BIOS里把BOOTMODE  从UEFI改为LEGACY SUPPORT,BOOT PRIORITY 从UEFI FIRST改为LEGACY FIRST,硬盘模式AHCI 改为COMPATIBLE模式,这几个选项有的话改动一下试试,

网友:
清空下cmos试试

网友:
就是BIOS 设置没弄对,新机器是要改硬盘模式的

网友:
BIOS里面有个UEFI这个选项

网友:
搞好了么 楼主

网友:
现在来了一台 正在寻找答案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