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修亮第一片板:电路分析和示波器采集

楼主(2014-05-13):
前几日将实地修亮的第一片板发了一个贴子,当时因为电路部分太简单没有写出来,应同学要求将电路分析部分重新补贴.
板号:LA-3401P

板到手先打一遍全板大电感对地阻值没有发现异常,公共端对地阻值400以上。先拆掉隔离电感PL9(CPU上管隔离电感) PL14(1.05V上管隔离电感) PL13(1.5V 1.8V上管隔离点) PJ10(待机3V 5V上管隔离点)。

上电测量公共点电压19V正常。用锡连接PJ10,通电测+5VALWP, +3VALWP正常 。依次装回PL13 PL14,待机上电均正常。心中那个喜呀(此处隐去100字)。补回PL9后,心情陡转急下,插电公共端电压只有14.5V左右。再插故障一样,实测:ACON MAINPWON均为低电平。测到这里估计实地的学员都明白:点火回路出问题。可是我在接板前就已经测过一遍了公共端对地400以上呀,没办法有问题只能慢慢检查。拆掉PL9后,公共端电压马上恢复正常,故障锁定在CPU供电这一路。

以下分析只是我的个人理解,如果不对,欢迎指出:点火回路利用的是小控大。插电瞬间先过来一个小电流的B+,B+后面所连所有负载做为一个大的接地电阻,与前面的N3来分压比较,如果后极负载出现短路时,RB+对地电阻值会降低。B+分压值变小,当低于一个设定值时PU1 LM393会比较输出一个低电平拉低ACON ,MAINPWON。ACON再去保隔电路去切断大电流的公共端,MAINON去关闭待机3V 5V供电。从而起到保护后极的目的。
点火控制图:

因为通电瞬间电压就被拉低,所以故障锁定在芯片,上管,公共端大电容。全部拆掉,用表测上管没有问题。依次回装芯片,上管,电容。发现装上电容故障立现,25V固态电容PC99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CPU大电容图:

至此所有供电均已正常,上假负载实测VCORE VCCA REF VCCP均正常,开始上U测跑码。上U后跑码并没有正常发出ADS#.测量发现REF只有0.2V电压,更换一U后H_ADS#正常发出:

LPC_FRAME#正常时的波形:

内存SM总线没有读到SPD时的波形:

内存SM总线读到SPD时的波形:

屏接口EDID没有读到码片时波形:

至此维修结束.
注:此机拆所有隔离点依上电顺序一步步维修只是为了我在维修中练习所学知识。在实际维修中并无意义。
附上前几日修的的保护隔离和待机电路部分的贴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3375-1-1.html

网友:
波形非常清晰

网友A:
鲁鹏同学这么早起来就发帖了,真是辛苦了!

网友B:
这么说U也牺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真心要研究研究啦

示波器在维修中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看过您的贴子,受益不少

太客气了,大家共同进步吧

网友:
这个是用的示波器内部的存储U盘功能采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愧是精华。。。。

谢谢关注。

网友:
怎么楼主抓的波形这么清晰的,我抓的很难看。不会是我的机器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不错  以前在实地没修出全板  遗憾啊

只是我运气比较好而已。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赞一个!

网友:
以前流行搞时序,现在流行打波。大家都打波。
基本功不错

网友G:
好贴,尤其是波形非常清晰。

网友:
兄弟学有所成了

网友H:
我一般是把保隔电感取掉然后直接烧,,,。

能修好就行。。

网友:
对,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方法,但是不管怎么修,能最适合自己且最有效率的才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I:
看完了,刚开始看感觉楼主没必要去拆那么多!!!不错新手只得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贴,尤其是波形非常清晰。

波是用示波器的打印功能直接输出的

网友:
谢谢,不好好学对不起咱的时间和钱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鲁鹏同学这么早起来就发帖了,真是辛苦了!

为了多学点知识,不辛苦。搞清楚时间都到哪儿去了,学习就一定会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J:
感谢分享,谢谢,

谢谢关注,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U也牺牲了?

是的,没想到U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一般是把保隔电感取掉然后直接烧,,,。

殊途同归,只要能修好机器就是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完了,刚开始看感觉楼主没必要去拆那么多!!!不错新手只得来学习

我现在实地学习,不是为了修好这个板而修板,而是为了将所知识应用到修板中去,所以才按最慢的方法来修了

网友K:
嗯 波形抓的挺漂亮。。

网友L:
最近一个屏EDID是读到的波形还是没有读到的波形

网友D:
引用 网友K:
嗯 波形抓的挺漂亮。。

谢谢,看过您的贴子,受益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最近一个屏EDID是读到的波形还是没有读到的波形

这个是没有读到的波形

网友M:
把B+后面所连的所有负载看做一个大的接地电阻,理解很给力,赞一个。

网友N:
仁宝的机子就是喜欢这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O:
看来U坏了呀,示波器真是好东东呀

是的,第一个U确实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仁宝的机子就是喜欢这样呢

这是仁宝的特色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M:
把B+后面所连的所有负载看做一个大的接地电阻,理解很给力,赞一个。

我记性不好,所以遇到不好记的就给自己换个方式记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嗯 波形抓的挺漂亮。。

谢谢关注,会再努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基准电压不正常,换U就可以?

这个我上U前已经用假负载测过了相关的电压,装上U后REF电压拉低,但VCCP没有拉低,自然想到负载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最后抓的一个图是EDID没有抓到屏的图吧?怎么没有附上说明啊

谢谢关注:每个图前面都有一个文字说明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万事归根~~~只要基础好~~以后修板就事半功倍了~~呵呵~~加油~~~时间花在哪里收货就在哪里~~

谢谢关注:志同道合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都是烧鸡法。一般的都能解决这种问题

谢谢关注:您的方法可能更好,以后我也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T:
实地学员技术还是杠杠的

小时不学好,长大卖电脑,电脑卖不好,才会修电脑。人总要生活呀,不好好学没办法。

网友:
有示波器一直不用   又学习了下

网友U:
电容PC99 被击穿短路了嘛?

网友V:
楼主用示波器很熟练呀,学习了

网友:
必须赞一个,尤其是那些波形图像,很好做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U:
电容PC99 被击穿短路了嘛?

电容漏电,非短路

网友W:
引用 网友V:
楼主用示波器很熟练呀,学习了

示波器刚入门。谢谢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W:
示波器刚入门。谢谢关注

不错了,我都还不会用呢,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