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不能识硬盘,进pe却能看到

楼主(2014-05-13):
有一台老机子,U盘启动进入pe,ghost完后,不能启动。进入bios一看却看不到。恢复到缺省值也一样。反复多次都这样。麻烦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
换主板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硬盘是品牌机的与主板不兼容。换个硬盘就好

网友:
该主板可能不支持大硬盘!

网友:
换一个硬盘 试试或者把这块硬盘换到别的主机上试试

网友:
Pe看的到,应该是没问题,要么是BIOS设置问题,要么是系统没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