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Q43刷BIOS后会掉电的问题哪位大侠遇到过进来指教哈

楼主(2014-05-13):
求助CQ43刷BIOS后会掉电的问题哪位大侠遇到过进来指教哈

网友:
BIOS刷不对会出现各种奇怪的问题。所有最好多刷几个版本,多刷几次。选最好的。不过得小心,别把芯片焊坏了。

网友:
你写BIOS之前也是这个现像吗

网友:
之前是什么现象,没有对比不好说。

网友:
可以进系统吗?可以就去官网下个BIOS驱动,在系统下升级一下,电池也加上哦。遇到过hp431的也是这样,没加电池更新不掉了,单用电池还掉。在把电池充电器都放上更新下BIOS就好了。浪费了不少时间。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不太敢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