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明基显示器MCU

楼主(2014-05-13):
求明基FP72E  版本b3-133的显示器mcu
芯片是MTV512G+RTD2523B

网友A:
你看看这个程序吧。

Q7T4-BBC 屏M170EP01 屏线无驱动屏一体板 MCU MTV512GMV.r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这个程序吧。

谢谢了,我去试试,老大你反映也太快了吧,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

网友:
依然不亮啊,我保存了原来的MCU,但是刷回去都不亮的,指示灯都没有反应。

网友B:
之前是什么故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是什么故障啊?

可以正常点亮,但是不稳定,很多时候点不亮,供电我都查了,而且也有替换的,我可以保证供电,高压没有问题

网友:
看看这个吧。

VA902 VS10715 TSU16AS-LF MTV512GMN HSD190ME13 19标.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