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40奇怪花屏

楼主(2014-05-13):
接收到一台SONY VPCCB版号MBX-240 独显花屏如图 CMOS里面也是有花的该机子估计是摔过屏是碎的快进系统时候蓝屏提示I/O错误,排除屏、内存、硬盘、CPU、屏线周边外设都排除。没见过这样花的,显卡、显存都加焊过(我一般不换芯片单价太低没量)、请大神或有修过的指教下是不是显卡部分问题。还是其他部分问题

网友:
估计你那要换缓存,,加焊没用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啊,

网友:
这种应该要换

网友:
重做一下试试

网友:
换显存吧  我曾经换到第八个才好 61211T

这个运气也太差了,我换过几个就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摔过的机器,你要把显卡拆下来看看有没掉点的!!!只加焊是不行的!!!

网友:
摔过的机器 修好也不一定能用住吧

网友:
我觉得显存的可能性大点吧

网友:
这个样子显存问题

网友:
显存占得比例大,还是换显存

网友:
买显存回来试下

网友:
我也觉得是显存,版主都说了显存。你就换换试试看吧,就买2个就行,一个一个代换这试试看

网友:
外界显示器会不会

网友:
显存问题大??先干桥试一下?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不像是显存的问题 你看看显卡周边有没有掉件什么的  我以前遇到过 换显卡显存都没有用你先确定以下是不 是掉件了

网友:
屏应该不像的了

网友:
今天显存到货,就开始换了越换心越凉换到最后一个时候,我这颗稚嫩的心砰一下碎了,亏了我60大洋啊

网友:
显存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