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主板CPU没有核心电压

楼主(2014-05-13):
用假负载测试 VTT电压1.15V、PG 1.128V、两个时钟测试点 0.34V、复位 0.247V、核心电压0V,电源控制IC用的是 ISL6333,是不是电源IC坏了?高手给指导一下

网友:
得看芯片的条件啊,供电,开启,。。。。。。

网友:
怎么看,我新手

网友:
这个电源IC要怎么测试啊,测量那几个引脚?用不用示波器?示波器我可以借到

网友:
INTER的只有上真U才会有CPU电压  你上真U看看   如果没有的话  先查内存供电  在是桥供电 然后就是总线供电  如果都有 的话  那你就查下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  EN VCC VID  如果条件都满足的话  一般换下管理芯片就可以解决

网友:
找图纸,看EN信号来了没有

网友:
按照时序应该先修理供电,再修时钟和复位。首先上真CPU,找到芯片图纸,看电源管理芯片的VCC输入是否有,查看VID是否有高低电平,再看EN是否有输出,判断电源管理芯片是否损坏。修好供电后,在看看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假负载是测不出核心电压的,你要上真U才能测核心电压,如果没有再查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顶一个 希望能找出方法

网友:
按照INTEL的标准时序来修。。。。

网友:
芯片的VCC  EN脚,这两个必须 有的。 后查 VID BOOT这些

网友:
新手搞这个很吃力的,找个能下载到图纸的板子,对着图纸测,多测就知道了

网友:
按时序来修...

网友:
内存供电  在是桥供电 然后就是总线供电  如果都有 的话  那你就查下管理芯片。

网友:
查CPU的供电和EN

网友A:
小小白问一下G41主板可以上奔四的 u吗?

网友:
量一下拿些电压又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小白问一下G41主板可以上奔四的 u吗?

那得看奔4什么U了,有的不支持

网友:
谢谢大侠们,问题找到了,是电管坏了,

网友:
我也感觉没经验搞这些很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