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不加电

楼主(2014-05-13):
求助  联想E42不加电  无3.3 5

网友:
先测一下保护隔离有没有过

网友:
你描述的故障太简单了  估计没人能回答出  最好的办法是换板子

网友:
查3 5V供电芯片工作条件,看看保护隔离电路,最好找到电路图来修。

网友:
描述如此简单   楼主就是让人家告诉你哪里坏了 你自己直接去换 量都不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