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00-r25换南桥掉电

楼主(2014-05-13):
l600-r25换南桥掉电!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
会不会没换好

网友:
之前是咋回事,如果问题不一样。应该是没做好,顺便看掉件了没

网友:
南桥旁边有没有热敏电阻,是不是掉了

网友:
楼主说详细些

网友:
开机掉电的话就要关注BIOS

网友:
再刷一次

网友:
显卡假焊下试试

网友:
加焊下南桥试试

网友:
是不是没焊好

网友:
是不是没焊好
在加焊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