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三星932GW显示器屏维修

楼主(2014-05-13):
此机器屏采用的是AUO M190OW01的屏,故障现象是通电后屏无显,出现紫色屏后马上变成灰屏(不是白屏)象是出图像但还没有图像。
维修过程:首先判断是驱动板的问题,怀疑驱动板给出的信号不对,用通用板D2270L点故障依旧。此时排除驱动板问题,确定是屏的问题。
                 接下来拆屏测量屏供电正常,测D3二级管,发现二级管的一端是5V,另一端是4.5V,没有升压由此可以判断是屏的升压电路出了问题。
                再次测量升压电路元件,测量中发现D4双二级管不良。拆下来更换后通电测量D3二级管,发现一端5V,别一端12V。
               最后接上驱动板电源板通电。熟悉的三星LOGO画面出现了,接上信号一切正常。
注:由于不会弄图片所以只能文字说明,思路可能不是很清析望见谅。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清晰(用通板点屏,确定故障点在屏电路),对新手很有帮助。如果有图就更好了。顶一个。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手里也有一个三星屏,不过是白屏,供电正常,至今还没搞定

网友:
真有耐心。。我一般半小时内解决故障,超过半小时放弃。。没心情搞

网友:
我有个三星LTM220之类的屏,坏的至今没搞好

网友:
对屏电路没有很深的研究啊。楼主加上图片就好了。方便我们这些不懂屏电路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