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0 LA 8133无集显供电引掉电之怪现象

楼主(2014-05-13):
e530   LA 8133无集显供电引掉电之怪现象,用诊断卡测试主板已跑码,拔掉内存后不掉电,有报警声。测量PCH BIOS第二脚时,有时出集显电压,此时主板工作正常能够显示。开机之前将表笔放在BIOS第二脚按开机键后能够正常工作,BIOS刷过无效,难道是PCH不良?掉电时电流0.4-1。0A

掉电是某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有时能正常工作说明主板没问题啊,是芯片虚焊或者不良。加焊不行,换一个。

网友:
换个芯片试下 我估计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感觉像是南桥的问题,或者 BIOS 2脚少上拉?

网友:
没有机会换桥了,报价200元客户不修了,现在生意难做!!!!!

网友:
单桥的话桥的问题最大。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啊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