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SL有时不认硬盘

楼主(2014-05-13):
自带的硬盘坏了,换了一个硬盘有时侯能认到,有时侯认不到,(原装的每次都能人到)

网友:
kht fp ip mu gh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试试看

网友:
320以下的硬盘一切正常

网友:
应该是不支持那么大的,你刷下最新的BIOS试一下,,,不要动不动就焊桥

网友:
支持不了大硬盘吧

网友A:
啥机器   啥型号??、

网友:
sis芯片组的好像只认320以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机器   啥型号??、

华硕f5s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机器   啥型号??、

华硕F5SL     ............

网友:
刷下BIOS吧  还有可能还是硬盘本身的问题吧 期待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