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19X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4-05-13):
待机电流0.025A,触发掉电,内存1.8V及PG信号一闪即逝。怀疑某待机电路异常,测EC的127脚为低电平,此脚是适配器检测信号ACIN.应该为高

追查来源,此信号是比较器PU1发出的,PU1正极为3.15V,负极为3.3V,难怪会输出低电平
应该是分压不正常,于是拆掉PR3下来测量,标识为82.5K的电阻为100.2k,电阻损坏,阻值增大了。
随便找了个70K左右的换上,触发后正常显示LOGO。
总结:原来某些机器ACIN没出来是可以触发的,虽然会掉电。下附图

网友:
谢楼主了。又跟你弄一招。

网友:
好好好水水水水

chinafixRookie -8 严禁灌水

网友:
斯蒂芬感受得到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强大呀,分析非常好,

网友:
神机  还第一次看到适配器检查不到  能触发的

网友:
acin 有的是低的吧

网友:
高手,思路这么清析..........

网友:
这么果断去127脚了,高手

网友:
分析的好!

网友:
我想问这个PACIN没有公共点怎么过来的啊。

网友:
昨天刚认识比较器今天就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