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8N 开机进系统掉电维修

楼主(2014-05-13):
接一客户机器,华硕X8N的,冷机开机能进BIOS,且能进系统,但在进系统的时候掉电,直接掉了也不重启,到论坛搜了下,没有更多的同样情况,这款机器是AMD的CPU,以为散热有问题,做个保养就OK的,哪知不行,手头有个同类型的散热铜管,更换了也不行,怀疑CPU是否有问题,也更换一个试试,还是老问题,换内存看看,也不行,闷了,再仔细看看,会不会CPU供电IC虚了,加焊加焊了,哎,貌似正常了,开了几次都OK,于是装机测试,都快装好了,再打开机器测试看看,妈**,老问题又显露了,晕,只好再次拆机了,这个机器都搞小半天了哎,再想想,会不会CPU滤波不好,把所有的330都换了饿,靠,还是老样子。

     这机器下午半天就没动它,傍晚的时候来再想想,会不会桥问题,这是仔细看了下,靠,居然是三桥合一的,MCP67系列的,晕,理论上桥坏或虚焊可能不开机或开机不显啊,不会掉电吧,不过还是得试试,说着来个小加焊,冷却后试试,仿佛又好了,哎,伤不起,想到会不会是板子热的缘故?先放个一夜看看,第二天来试试看,哎,居然没掉电啊,看来就是它了,锁定了直接加焊了,冷却了测试了2小时居然没事了,装机吧,客户电话来问了,后来放电视距一直到客户来,都还好。

    回头想想,其实都是习惯性思维惹的,老机器,不值得花这么多,之所以啰嗦了这么多,就是拿出来给大家分享分享了,大家别拍砖就行啊!

网友:
MCP67  这桥伤不起   老贵了 假的还多

网友:
三桥机器  我直接加焊  不行再说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这个三合一的桥,到0.85过几秒就掉电了,加焊也不行,所有电压都正常,不知道是不是桥坏,没有换,太贵了

网友:
三桥合一,通病来的,

网友:
三桥合一     貌似啥都找它

网友:
之前遇见过东芝桥虚焊进系统不定时掉电的

网友:
这种机器很多时候都是送钱的啊

网友:
机器太老,客户都不打算修了,软磨硬磨才付了100了事,哎,现在这行不好做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