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HM65芯片 进系统风扇狂转 1分钟掉电

楼主(2014-05-13):
(无正文)

网友:
广达代工直接刷BIOS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我也有同样的情况

网友:
一般都是BIOS

网友:
风扇狂转 一般都是biso资料不完全匹配吧

网友:
那盒盖会不会掉电呢?

网友:
很多是BIOS 问题的呢

网友:
之前碰到ASUS 的,换了MH55南桥就是

网友:
刷了好几个BIOS 才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上可以试试

网友:
另外,好多板子,换了HM55南桥后,都会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
做好备分也重要呢

网友:
BIOS会导致风扇狂转 之前遇见的东芝就是这样

网友:
掉电不好修难搞,下次故障在说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