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精盾K470P-i5不上电求教。

楼主(2014-05-13):
神州精盾K470P-i5一台,板号是H4XIA,H65的主芯片,触发0.03上不去了,经测试有3V 5V怀疑是H65坏了,这个芯片坏的好多,换掉了,故障依旧,修过这个机器的朋友给点意见。
芯片

网友:
你都不查EC和桥的工作条件吗?

网友:
查一下南桥RTC和EC供电,按时序来,上来把桥杀了,H41IA H43IA的充电部分会引起不加电的,有修到过,好像是8618部分。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无图纸吧 神州好多都 没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