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4020不开机就在风扇就在转

楼主(2014-05-13):
DELL4020不开机就在风扇就在转,开机能显示。关机又能关完。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是不是关机后电压还有啊

网友:
不用把风扇的供电改到待机5v的吧

网友:
飞了5V的电的?

网友:
你不会是飞线飞错了地方吧?飞待机电上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