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阻值问题

楼主(2014-05-13):
请问我用万用表测电容的阻值,形态小的电容阻值都会归1,形态大的都显示1.7,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抢个沙发  你说的我也不是很明白

网友:
小的贴片电容一般显示开路就没啥问题,大电容在路检测的话红黑表笔互换一下看能正常充放电不

网友:
电路上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