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WDR V5.3问题~

楼主(2014-05-13):
  本人搞电脑维修一直对硬盘维修不懂~现在学学~请大手们指点~
WDR这个软件在电脑上运行~可是连接硬盘的问题,是直接把硬盘接在SATA线上吗?还是有专用的指令线~或者数据线?
    非常感谢~

网友A:
学修盘找版主或大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修盘找版主或大海!

呵呵,大哥,我现在只想知道这个问题啊?能否告知?
   版主我找不到他噢~

网友:
直接连SATA!

网友:
哦~谢谢大哥,不认盘的盘体固件损坏,简单说下步骤好吗?

网友:
先看看基础教程吧!这个没有有时间手把手教你。

网友:
可以接在SATA接口上,也可以用个转接卡,接在IDE接口上。
接好硬盘,选好端口,获取硬盘信息,就可以备份ROM,检测固件,写固件了。

网友:
论坛有非常多的视频,还有很多的教程,下载来慢慢看吧。

网友:
请先看视频呀,兄弟,我发了那么多视频都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