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win7 U盘启动的两大技巧

楼主(2014-05-13):
在装系统之前,我们就得要先设置电脑从U盘启动,这样才可以顺利的安装系统,问题就来了,不少用户都不知道该如何设置U盘启动,那么该怎么办呢?现在小编就为大家支招带来巧妙设置win7 U盘启动的两大方法,不知道的朋友们赶紧学起来吧。

推荐:最新win7系统下载32位纯净版

  方法一、

  1、首先插入U盘,开机的时候按住“DEL”键进入BIOS启动项设置界面中;

  2、然后在界面中选择“Advanced BIOS Features(高级BIOS设置)”,点击“Hard Disk Boot P RIORITY”(硬盘启动优先级)选项;

  3、然后用键盘上面的方向键上下选择“USB-HDD”(选择USB设备为第一启动项),然后回车确认即可;

  4、最后在键盘按下F10进行保存,点击“yes”即可,当你重启电脑的时候就会以U盘启动了。

  方法二、

  插入U盘,然后在开机的时候按住启动热键,然后调整硬件启动顺序,要选择你的U盘,不过启动热键因为电脑的不同会有点不一样,一般都是F11或F12,惠普笔记本的是F9,具体可以根据你的电脑品牌然后查一下再操作即可。分享自:http://www.win7zhijia.cn/jiaocheng/

网友A:
基础呀,各个品牌有差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础呀,各个品牌有差别的!

恩恩,是的呀。所以学起来也是有备无患哦~

网友:
应该是这样,这都是老调了

网友:
http://www.laomaotao.net/?R9872

网友:
还是要灵活运用,现在新机器可没有这么简单了,不过这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