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4-05-13):
今天一顾客拿来一台惠普CQ45机子 说不开机,在用的过程中突然熄火啦。上可调电源,一插上插头不得了直接5A电流严重短路。以前也修过几台此机子这种严重短路一般都是CPU背面的电容烧坏接地短路。还以为这台也是同故障拆机测板并无短路故障,测各大电感等等也一切正常。裸板再次通电发现不短了,开机也正常。装好机子发现还是大短。再次拆机一个个排除发现只要一插上屏线就短路啦,估计屏幕和高压部位不易坏是排线坏了。因为CQ40 CQ45 排线极容易损坏。排线断线很容易与地线相碰因为地线是没有被绝缘的再加上排线使用的屏蔽胶带也是导体所以只要带电线断了和屏蔽胶接触必短路。正好手上还有一条排线(之前买了两条)换上后开机 OK!

网友:
这么好命?最近修的机子全都是BT级的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啊 大洋到手了 恭喜

网友:
有很多机器都是外围引起的

网友:
这样的机子不多囁

网友(2014-06-13):
我怎么很少修这种

网友:
遇到就是缘分··········

网友:
排线质量问题。

网友:
大短只要不是还是都还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