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灯夜战!!B460待机0.07不触发,曲折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14-05-13):
      时间:2014.5.12晚
   地点:安庆市建设路万豪数码广场
   昨晚同行送修一台B460通电待机0.07不触发,同行交代说明天下午日落之前要修好,客户要出差,要不就装起来不修了让我抓点紧修,开个单让他走了 我立马开工!拆机后通电待机0.07(偏高),按开关不触发。之前看论坛说这个B460机器BIOS坏的多,想先刷BIOS试试看!可是仔细一想,不对,待机偏高刷BIOS应该不会有效,还是一步一步来,先打下所有供电电杆阻值再说吧!立马拿起表笔开始干,果不其然啊,5V电杆阻值为1!明显嘛,5V短路了,至于是后继还是前级,断开电杆再打便知。断开L16后发现是后继短路
  5V后继短路,那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出到底是那一路5V负载短路了。打开图纸,搜素发现5V_PWR过节点后更名为5V_S5 继续找发现5V_S5给后面好多供电芯片供电,太多的话只有用烧鸡大法了
  通电后手去摸用5V供电的芯片发现CPU供电芯片巨烫!!立马断电,风枪伺候!吹下芯片后再测5V后继阻值已经正常! 心中狂喜这个板子有料版,立马找到,拆下芯片补上 为了确保安全再打一下阻值,还是正常!补上电杆,通电!心都凉了。。。。。。。待机0.7了晕。。哪里又短路了。
  断电,打3V 5V电杆阻值260欧不短,再通电,测量3V 5V电杆没电压。3V 5V 又没了。冷静下来理理思路:3V 5V不短路,不产生电压先查芯片工作条件。想到做到,立刻通电测量,51125的主供电19V有,EN0有,3V 5V线性正常输出,TRIP2和TRIP1为1.6V(不正常,正常应该为3.3V),断电,打3V和5V上下管G-S相通了。贫这两点,可以确认芯片已经挂了!料版找来芯片三下五去二换好! 换好后放大镜看了下引脚没有问题,通电测试!哗啦电流跳到1.03A了 心中甚是高兴,修好了!!。
满怀信心的装机,装到一半时接屏幕和内存测试,电流在1.03A不动了,屏幕黑压压的一片,我的那个心呀哇凉哇凉的!!究竟哪出问题了呢?电压没出?有短路?CPU坏了?种种一团在脑海里翻滚一片。。。怀着郁闷的心情看了下手机,时间已经是晚上22:10分了,时间过的还真快!明天找个CPU测试下吧,这个机器的CPU短路后非常容易坏!
    今天一早来到店里,又拆开这个机器找了个CPU换上测试,情况依旧,还是到1.03A不动了!冷静下来,不能着急心里提醒着自己。。。再通电测各大供电产生情况,发现集显供电和CPU供电未出,再测量发现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 17脚VIN19.5V正常,25脚VCCP5V正常,38脚VR_ON3.3V正常,VIN0-6正常。再测集显芯片U61的工作条件,刚把表笔搭上去,手感觉周围温度有点不正常的高啊!!表笔仍下用收摸了一下芯片巨烫!!立刻断电,二极管档测了下周围的电容发现C662短路 取下C662后实测其不短路,打值发现集显供电芯片的第11脚VDD对地短路,断开R369后依然短路, 。可以判定芯片已经损坏!

既然判定芯片损坏,立马从料版上面拆一个下来换掉
芯片换好后,再次通电测试,电流一路狂奔,也有跳变,应该亮机了!!!心里的石头总算可以放下了,终于修好了!
     5分钟后机器装的差不多了,通电开机,电流到0.65不动了,尼玛到底怎么了???很是恼火,一万个草泥马呼啸而过!
  拆机再操!拆除主板电流又上去了,我晕。反复测试发现CPU供电有时可以出,有时不出。喝一口茶,仔细考虑了一下,CPU供电芯片是刚换的没换好吗?对这放大镜再扫荡一遍,发现一边的焊锡不是太饱满,是不是这里的问题呢我不太确定,先加焊一下再说吧,用烙铁补点锡上去。再反复测试电流每次都可以上去,这次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了。装机吧,祈祷一下,希望不要再出什么妖蛾子了!!!折腾不起了!
总结:此机故障为,CPU供电芯片损坏,导致5V短路,3/5V
芯片也损坏,集显供电芯片损坏,CPU供电芯片更换后引脚接触不良等故障,前者可以理解,但是集显供电芯片为何损坏不能理解。。。唉不管了反正修好了。。。休息一下吧。。。

网友:
换这么多,还好是修好了!比偶们强!

网友(2014-06-25):
5V电感短路脱去接点,阻值正常,测试没短路应该能出电压? 求指导!

网友:
传说中的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楼主,你的万用表好用吧!多少人民币?
同意楼主!

网友(2014-05-16):
这种感同身受的曲折维修,看的心里一惊一惊的。

网友:
一波几折

网友:
写得很好,

网友A:
赞一个 是14年 还是13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 是14年 还是13年?

是14年的 写错了

网友:
太厉害了  高艘

网友:
恭喜不要返修了

网友B:
昨天我也在修B460 。在给键盘上螺丝是发现少了颗小螺丝 就用了一颗长一点点的螺丝代替  结果试机时屏接口就冒烟了。 大家要引以为戒啊

网友:
  这技术,没法说了。。

网友C:
集显芯片坏,应该因为CPU供电坏引起的,

网友D:
楼主粗心加太自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集显芯片坏,应该因为CPU供电坏引起的,

可能是吧,只能这样解释了

网友E:
忒有耐心了,叫我的话很肯能早就把板子给仍了。

网友:
一波多折啊    不容易

网友:
很牛逼啊   顶一下

网友F:
很好的例子啊,多故障却实是修得你很爽

网友G:
楼主的技术确实是好啊,还在安庆混啊

网友H:
一波三折,修好就好

网友I:
求烧鸡法步骤,是直接插上适配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求烧鸡法步骤,是直接插上适配器吗

5V就调个5V电压 电流限制到2A可以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技术确实是好啊,还在安庆混啊

貌似你知道安庆?

网友J:
楼主修的很好的。很有步骤,很有秩序。想问一下,你的这个B460 CPU供电MOS管是不是铁壳的?

网友J:
我前几天就是这个B460铁壳MOS管出问题,换上一个还是不行,换了好几个芯片,测量了好多地方,换了好多方法。花了好多时间,最后是新换上去的MOS管没有焊好。重新焊一下就好了。以后要细心呀。

网友J:
“5V短路了,至于是后继还是前级,断开电杆再打便知。断开L16后发现是后继短路”楼主你好。你这里说的断开电感,是把电感拆掉吗?电感好拆吗?如果不好拆,有没有什么的好的方法把前级和后级分开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我也在修B460 。在给键盘上螺丝是发现少了颗小螺丝 就用了一颗长一点点的螺丝代替  结果试机时屏接口就 ...

螺丝打穿短路了吧 哈哈 是要小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好的例子啊,多故障却实是修得你很爽

是的 我也从中领悟到很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波三折,修好就好

这个机器修的确实有点烦躁,,不过最后还是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忒有耐心了,叫我的话很肯能早就把板子给仍了。

我当时也很烦躁 不还是为了那点维修费嘛

网友:
修好就是好样的

网友:
找问题真累

网友:
这种多故障的机器修起来是很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5V短路了,至于是后继还是前级,断开电杆再打便知。断开L16后发现是后继短路”楼主你好。你这里说的断开 ...

好拆,两边加焊油,然后用烙铁加点锡掘一下就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修的很好的。很有步骤,很有秩序。想问一下,你的这个B460 CPU供电MOS管是不是铁壳的?

是的呀,B460都是这种龟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前几天就是这个B460铁壳MOS管出问题,换上一个还是不行,换了好几个芯片,测量了好多地方,换了好多方法 ...

那个铁壳管子的焊接确实要点技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粗心加太自信了。。。

什么意思没搞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分析的很好 这个笔记本很经典的故障

同时坏了3个芯片 很郁闷啊

网友:
看你贴我都笑了  不过还是要细心点

网友:
一波多折!高手哇!

网友(2014-07-16):
楼主好!我的一台B460,开不了机,插电源,后,电源上的小黄灯一闪一闪的!这什么问题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