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GM45+N10M-GS2-S-A2),卡代码E3,是内存还是显卡问题?

楼主(2014-05-13):
一台G450 LA-5081,GM45+N10M-GS2-S-A2本子,开机无显,电流0.8基本不变。显卡被人焊过,拆下显卡
开机电流0.2-0.5左右,诊断卡跑码,卡在E3。不插内存卡E0
显卡重植后,还是卡在E3,以为显卡坏了,订了一片新的,到货后,换上去,还是卡E3。
BIOS刷过了,一样的现象。
内存、CPU都换了试过,无果。

现在不知道这个E3倒地是出在内存这一块,还是显卡这一块。

试着断开显卡到北桥的一只耦合电容,结果直接不跑码。

分析:
1 为什么拆下显卡后,还是卡E3?GM45的桥,本身就含有集显,虽然板子上没有集显的供电电路,但是也不应该卡在E3啊?至少为报警啊
2 不插内存就卡E0,插了内存就卡E3,内存也换了好几个,一样的现象。内存的供电、时钟、复位等都正常,如此看来又不像是内存问题

头疼啊

网友:
二修机难搞  上面动过手脚也不定   仔细检查

网友:
这种机子不好修呀二修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  你解决了吗

网友:
有同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