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F5A 双敏的板子,遇到问题了,有请大师们支点招

楼主(2014-05-13):
今天顾客有一台电脑不亮。故障还原后,确实为不亮机。插上诊断卡,跑码到"C1"。看来都能想到是内存的毛病。很轻松,拔掉内存,经过橡皮擦试后,再插上,问题仍旧。这时,又拿 了自己的内存插上,感觉这下该好了吧,可是诊断卡很无情的仍旧出来“C1”。看来这下问题是真正的不过内存(乡镇上修电脑,大多数都是灰尘特别的多,清理完这些“附属品”擦一下内存,一般都可以正常解决,所以这次看来是真的问题出来了)。供电测试。经过测试内在插槽1脚,发现有0.9V的电压,64脚,1.5V, 119脚,3.3V,120脚,3.3V。184脚,3.3V,238脚。3.3V。测试点供电都是OK的。还有要测试什么东西?请大侠指点。谢谢

不要光测电压,最好打一下阻值!

网友:
你找个BIOS刷一下

网友:
除了BIOS之外,还有没有其它的地方可以测量一下。因为内存控制直接是通过CPU进行的。没有经过北桥,不知道这类的阻值有没有问题?测量这些都是对应的那些脚位?

网友:
测量一下AD值,一列是420欧左右。一列是230欧左右。其它还有啥地方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