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昂达G31主板,有时可开有时开不了

楼主(2014-05-13):
这个主板收回来的,收回来一直放着,偶而拿出来式下机,后来准备装起来卖,装好放着,有人买回去了一天说开不了机,拿过来确实开不了机,搞了很久还是开不了,就退钱了,放在那第2天准备搞的时候,他又好了,而且一直都好,开了一整天都正常,开关几次,没问题,就放这了,过了2天在拿出来试又不行了,拆开喵了几下,又可以了,而且又一直都正常,晕死了,不正常的时候换过CPU,内存,硬盘。都不行,现在每次准备修他的时候他又好了,查诊断卡,有时显示00,有时跑到一半,有时,电脑开机刚出来2行英文就一直定那里了,头都大了,大家帮我出出主义什么原因
刚称他不正常的时候测了下电压,发现CPU电压有点异常,不正常的时候,CPU供电下管有2个只有0.6V有一个有0.9V,但正常的时候都是1.0V

网友:
我也有过这样的一块主板, 你可以刷BIOS,如果可以就用,  反之 是南桥问题  了

请问我的板就写了G31但官网BIOS没有G31的,都是G31S,G31C什么什么的,我的后面没带字母,应该刷哪个BOIS啊

网友:
刚称他不正常的时候测了下电压,发现CPU电压有点异常,不正常的时候,CPU供电下管有2个只有0.6V有一个有0.9V,但正常的时候都是1.0V

网友:
C:Combo solution,表示采用组合解决方案:DDR+DDR2 或DDR2+DDR3。

S:5个技术优化,在S后的数学就代表支持几项技术,S2就支持前2项,S3支持前3项,以此类推……!Safe安全稳定/Smart智能化/Speed超频/Silent-Pipe静音热管/SLI双显      选择G31S吧,   在不行 都把它们刷一次,祝你好运 朋友

网友:
到网上去看看 找昂达G31 的主板  看看哪个更像你的主板,就知道是 G31S  还是G31C 了

网友A:
南桥里有静电造成的

网友:
cmos电路有问题

网友:
cmos电路有问题了。换晶振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很多都是小芝麻管不稳定引起的。

网友:
这问题估计南桥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里有静电造成的

南桥里有静电,能不能解释一下

网友:
有一次换CPU供电芯片解决这样的问题

我有点怀疑是他的问题

网友:
我修到过g41的板    和你所说的CPU电压有时不对,是加焊电源管理芯片好的,

网友:
我这边也边有很多昴达的G43、G43+的主析,像楼子这种问题我偶尔也碰到过,给您一个建议:可以把串口的芯片(75232)去掉试试,反正现在很多人都不会用到串口的。昴达的主板太多问题了,而且是莫名其妙、时好时坏,没病都会被搞出病来,真抓狂!!!!

谢谢,有时间我试试看吗,现在懒的搞他了,

网友:
先加焊CPU供电芯片

网友:
昂达官网底部下面有个昂达旧官网入口。。打开旧官网网址,去哪里找之前的旧板子BIOS那边都找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