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A 关机重启 进系统使用正常 求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4-05-13):
联想E46A使用正常 关机自动重启  机器没进过水  本人刷BIOS  换EC  换南桥。   求救!!!!

网友:
没有遇到过,目前  等待答案参考

网友:
COMS电路正常吗,感觉还是EC这块有问题

网友:
查一下网卡唤醒信号 是否异常

网友:
网卡唤醒信号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