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5gc-m2 ver3.3 维修一例

楼主(2014-05-13):
商家拿来一块板子说点不亮,拿来后插上电源,开机,听到滴的一声,以为亮了,接上vga信号线,显示器黑屏,关机重新开机一个叼样子,打开图纸

测试关键点发现行和场没有电压,正常的话应该有3.3v左右的电压,它们是由北桥发出经过2个门电路u9。u10转换而来,测量其门电路的1和2脚没有电压值,继续往前跑

测量北桥集显部分的工作条件,96m波形正常,3vddcsda和3vddcscl电压值正常,sdvo这组时钟和数据没有电压值,发现是通往pcie16x的,这个可以不管,是北桥发出来检测独立显卡的,到这里估计都会去拿去干北桥,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先软后硬吧,先刷个bios再说,逛论坛随便下了个,刷上后一个老样子,准备拿去干桥,bga返修台暂时被同事占用,最后看了下我下的bios,总感觉有点不对,仔细对比下了主板,才发现下的是3.2版本的bios。可能是bios不对,再下了个3.3版本的bios。开机发现行和场的电压出来了,接上显示器亮机。bios和图纸就不上传了,论坛里有,图纸用的是3.2版本的,和3.3的通用。

网友:
维修的方法,非常的正确。顶

网友A:
行场有3.3V的电压吗?这个我还真没有去注意过,就记得阻值了,是有电压,但是不知道是多少,下次测测看呵呵

网友:
精华。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场有3.3V的电压吗?这个我还真没有去注意过,就记得阻值了,是有电压,但是不知道是多少,下次测测看呵呵

这个要看他的上拉电压是多少,不是3.3就是5v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的精神

网友:
BIOS问题导致北桥不发出行场信号?

网友(点评):
应该是bios出问题导致识别不到集成显卡部分,然后就没有后面的动作了,呵呵

网友:
BIOS也能影响行场?

网友(2014-07-02):
这个要看他的上拉电压是多少,不是3.3就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