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2B560H

楼主(2014-05-13):
刚买一年多的三星S22B560H显示器,半年前到售后去保了一次.现在却变成这个样子了,又拿 到售后去,售后却说这是进液造成的.我就是想不明白,进液的话怎么会在中间有两个"太阳"啊.这两个"太阳"刚开始也只有黄豆粒那么大,慢慢的就变成这样大了.大师们帮我判断下这种情况是不是进液造成的,这样就没办法修或保修了吗

网友A:
此屏非漏液造成,系屏本身故障。在保修范围内,否则可维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屏非漏液造成,系屏本身故障。在保修范围内,否则可维权。

怎么维权啊,我 是江苏徐州这面的,不知道 去哪里

网友:
进液是背光的反光板有水,看起来还真象。这个可以折开屏要他们找专业的人清洁就行。

网友:
不是进液,应该说是漏液吧,此屏已破,肯定不在保修范围之内,还有你右下角也是破了的,不信你可以拆开看看,玻璃破了,你叫人家怎么给你保,先声明我不是搞批发显示器的,也是不为他们说话,

网友:
是啊  这屏不是进液的事     好像漏液了  屏幕本事的问题   右下角那里不正常啊   这显示器看起来不像自然损坏的

网友:
右下角的那个肯定是屏破了漏液了,那两个太阳的话不像漏液,漏液也没有漏的那么规则的。是进液的清理可能不是行的,肯定要换背光

网友:
右下角也没有硬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