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触发掉电

楼主(2014-05-13):
板号LL5 HM55平台
触发瞬间掉电,电流可以上到0.6左右。
拆出主板来,大致测了下电感阻值,没有发现异常。
上电测1.05V 1.5V    显卡  CPU电压都OK,HWPG也正常上到3V。
复位也抓到3.3V。
既然复位都正常了,那就查二极转换电压

3VPCU 5VPCU转+3V +5V正常。

3VPCU 5VPCU转+3VSUS +5VSUS也正常
最后找1.5SUS转1.5V和1.5CPU的场管时,撕掉塑料纸后发现上面粘的个场管,对照主板上的位置号一看,正是PQ78,1.5SUS转1.5CPU的场管。
装上去后上电亮机。

网友A:
黏的?什么意思啊大神,是虚焊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黏的?什么意思啊大神,是虚焊了吗?

掉下来了

网友:
还有这事,好运气直接装上就收钱了

网友:
真是什么神奇的事都有啊,做工真可以了。

网友:
哎呀,楼主真是走运呀

网友:
楼主是靠经验修好的!

网友:
学习了,pcu转+,转sus电压的,以前一直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网友:
运气真好, 捡钱啊

网友:
楼主貌似走运了

网友(2014-07-03):
复位好了 就是二次35v的问题

网友:
转换电路也能出问题啊

网友:
怎么不把图纸一起发出来

网友:
这样也可以呀高手

网友:
细心就是维系人员的好品质

网友:
求楼主分享图纸咯

网友:
这种事情应该很少发生啊。楼主运气好,补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