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经验贴,不跑码

楼主(2014-05-13):
同行送来的INTEL平台的,开机一看不跑吗,测CPU0v,总线供电0V,一看这先修总线供电吧,测D极1.
5V,G极无电压,跑线路发现时AS358M控制总线供电场馆的,测358的8脚供电12V,3脚1.2V高电平,2脚0.234v低电平,1脚无输出,一看这情况果断更换358,开机跑码亮机OK

网友A:
台式机其实比较好修,就是修没什么意义

网友:
会真修主板不多!顶顶

网友:
比较简单,不过楼主四楼很清晰

网友:
比较简单!不过,思路清晰!

网友:
时序思路清晰!

网友:
随便找个高电平上拉一下行不行啊?

网友B:
以为真的是不跑码修复呢,原来是没复位啊

网友:
厉害呀,顶哈。。。我啥时侯才能修呢。。。。呵呵

网友:
我就怕遇到不跑码的板子,电压有正常,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现在感觉台机主板很难修,最怕就是不跑码。从这里学到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其实比较好修,就是修没什么意义

好修?那是你学会了

网友:
学了这么长时间了 现在时钟复位都不知道怎么测 去哪测

网友:
是啊,电压正常不跑码的板子故障原因比较多,还是修得多了才知道判断那里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其实比较好修,就是修没什么意义

现在修板子不看挣多少钱,刚一开始学习维修感觉挺有成就感

网友:
358很少坏的,楼主竟碰到,中彩了。

网友:
培训过,除CPU供电难修点,其它的供电一般都能修出来,楼主不愧是基地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为真的是不跑码修复呢,原来是没复位啊

应该是没有CPU供电维修才对

网友:
台式怀疑什么就换什么,是没技术可言。还是笔记本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