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外接屏幕正常显示

楼主(2014-05-13):
  笔记本外接屏幕正常显示。自带屏幕不显示 灯管会亮 也可以正常进系统。求解释是屏线坏了吗~ 有可以不更换屏线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
你先查查确定是不是屏线坏了如果不是那肯定是显卡虚焊了加焊显卡就好了

网友:
更换屏线已经是最简单的方法了只要确定是屏线引起的

网友:
屏线、屏、显卡都有可能!

网友:
看看是不是暗屏,如果是就是高压问题,如果没有暗屏就是显卡或屏或屏线

网友:
找灯光照,测是否暗屏!

网友:
什么本本? 我一般遇见这问题就是显卡,高压。屏线少只又少

网友:
昨天我刚刚修了一台  是南桥虚汗引起的  说的症状和你一样   是ASUS F5Z 老机器

网友:
如果高压有问题 应该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吧

网友:
具本小白所知,显卡坏的可能性达70%

网友(2014-07-27):
具体问题要看电路,显示芯片信号由谁控制

网友:
LZ就按照以上师傅们的意见排查一下……顺便把结果告诉大家咯

网友:
没有插好屏线

网友(2014-12-22):
屏线和屏本身都有可能有问。

网友(2015-11-03):
要一样一样进行排除

网友(2016-04-26):
没有大师系统说怎样修,悲吹,我懂了告诉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