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请教大师傅指点 开机信息 这些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真的

楼主(2014-05-13):
小小白请教大师傅  这些信息是什么意思?是真的吗?

显示是G41主板?
2.6CPU  后面的2 CPUS 是双核吗?
下面这个4 CPU 2.6又是神马?
05/27/2011  指的是什麽时间?
是不是小小小小白啊

网友:
点击我的电脑 属性

双核2.6吗?

G41主板?

网友A:
G41 主板芯片组
奔腾4的双核cpu
2G内存,其中32M用在集成显卡
05/27/2011 是BIOS的制作日期

网友B:
不是双核但是双线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G41 主板芯片组
奔腾4的双核cpu
2G内存,其中32M用在集成显卡

感谢感谢  G41主板可以用奔4CPU吗? 不是用LGA775的吗? 这个主板用的cpu是带阵脚的,我买的E5500装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双核但是双线程的。

感谢 了解了

网友C:
PD 800,单核双线程,G41主板

网友:
奔四CPU 2.6 单核 怎么G41主板上这个U  3代内存

网友D:
你怀疑这个配置不是真的是被别人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PD 800,单核双线程,G41主板

G41主板不是上E系列的U吗?我买了个E5500装不上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怀疑这个配置不是真的是被别人刷的!!!!

G41主板不是上E系列的U吗?我买了个E5500装不上去啊?原来的CPU是带阵脚的,E系列的U不帶阵脚啊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没人说话了??????

网友(2014-06-13):
怎么才能成小小白啊???

网友:
朋友们 我要成小小白啊 帮忙啊!

网友:
P4有的带超线程技术,可以模拟出两个CPU,就像现在酷睿I中的超线程技术